有副翼旋翼头改无副翼成功,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14-06-21):
最近感觉老450的有副翼旋翼头老化,虚伪也大,遂生改无副翼头子的念头,正好昨天上午练习翻的时候炸鸡,损失惨重,回到家后立马开始行动,请大家看看,有什么不足之处请大神们不吝指导

已经试飞,无双桨,因为刚换的主轴横轴,估计这个舵机比较省力把,不是直接操作桨夹,通过一个省力杠杆

请大大们指导

网友A:
我也是有副翼改的,但是不可以切3D,图上地方间隙太大,不知道具体怎么搞的 ,哪里弄错了,看上去和你一样的明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有副翼改的,但是不可以切3D,图上地方间隙太大,不知道具体怎么搞的 ,哪里弄错了,看上去和你一样 ...

下边用一个主轴限位环固定住就好

网友B:
下面的一组相位臂可以拆了, 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一组相位臂可以拆了, 没用

我觉得还是用比较好,本来改装的强度就不高,放在上边加强的,有副翼的头子中联,主轴插进去很浅的,固定不好的话会晃动

网友:
主轴太长,相位繁琐。

网友:
不装小姨子能飞了?

网友:
这样改挺好的,但是你最好买个冰人的中联保护器,就是卡在中联下面的卡箍,要不然炸鸡中联下面会坏

网友:
自己动手好.既学习.又了解

网友C:
这种改动能温柔飞,暴力飞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用了杠杆原理,所以你会发现螺距不够用了,我之前改的就是这样,因为杠杆,螺距只能到+9和-9度样子,飞是没问题的

网友:
就直接取消日字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改动能温柔飞,暴力飞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用了杠杆原理,所以你会发现螺距不够用了,我之前改的就是这样 ...

没打算暴力飞啊,平时练练悬停和航线,暴力飞的另有一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改动能温柔飞,暴力飞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用了杠杆原理,所以你会发现螺距不够用了,我之前改的就是这样 ...

把十字盘混控调大一些 就可以增大螺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