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

楼主(2014-06-21):
test

网友:
有了PCB布线什么瞬间整洁好多~

网友:
嗯,不错不错,我的还在路上……

网友A:
楼主,近日准备上250,也想用2208,请问下你起飞重量多少,2200电飞行时间多少?。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飞10分钟,重量没称过,估计700上下

多谢回复,还有几个问题请教。XXD 2208的KV1800 10分钟 下来温度吗?用的6030浆?如用3叶浆是否能效率高点?,能装APM吗?,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近日准备上250,也想用2208,请问下你起飞重量多少,2200电飞行时间多少?。谢了。

2200MAH或4S电还是用2212吧,2208适合1300-1500MAH

网友:
这个,只要重量控制下来,用2204都可以,问题是电机2208性价比最高。如果能吧空机控制在450G内,带2200起飞重量620G,你2212还没有2208飞的时间长。

网友:
我有台500轴距2213电机,上3S5000电,846克飞33分钟

网友:
小机机有很多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