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1.5无法刷固件 求助

楼主(2014-06-21):
下午升级了apm3.1.5 刷固件的时候出来这个然后确定又出来下面这个。。重装了还是不行 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
就是这个

楼主:
然后是这个

楼主:
界面里面是这个 进度条动不了 求解决方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第一个图说是端口不存在,看看是不是端口选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说是端口不存在,看看是不是端口选错了。

或者USB晃了一下,失联了

网友C:
我的也是呢,我还以为线坏了,线都给我拆了,升级了无缘无故就不好了,系统重装都没有,情况和你一摸一样,同求问,知道后回一下,谢谢

网友D:
提示你COM口有错误,
检查COM口是否选错,速率是不是11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示你COM口有错误,
检查COM口是否选错,速率是不是115200。

都没问题。。今天又试发现校准罗盘数据会校准一会然后卡住不动 点ok 三个数据都有 但是还是bad compass heal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说是端口不存在,看看是不是端口选错了。

的确失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呢,我还以为线坏了,线都给我拆了,升级了无缘无故就不好了,系统重装都没有,情况和你一摸一样, ...

我的确是失联了 换了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USB晃了一下,失联了

的确失联了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确是失联了 换了根线

换了线就好了吗?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线就好了吗?请问

我是换了就好了。。你试试

网友E(2014-09-06):
我的也刷不了,提示communication error,no connetion...
但正常看和设置参数啥的,log都下的下来,MVLink和终端模式都能正常使用,看APM现在版本是3.14,先用吧

补充win8系统,每次快到上载的时候,会把我的wifi网络断开连接,可能是系统和MP的问题。。。

网友(2014-12-22):
我的也是,3.2固件刷不上去!  不知道咋回事,群里有人说是 网络问题!  到现在 还是没有找出问题原因

网友:
是网络的问题吧,你直接下载固件更新一下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刷不了,提示communication error,no connetion...
但正常看和设置参数啥的,log都下的下来,MVLin ...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校准罗盘时在地面站仪表上出现" bad compass health"   而且校准失败。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