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内部连出来的充电线断了 怎么解决?

楼主(2014-06-21):
两个3s电池 内部连接出来的充电线断了几个,如图,没法平衡充了
左边一个被我不小心弄断的,小心地焊过上去 后来估计放电温度高又断了。。。
右边另一个炸鸡断了,入口太深不晓得怎么处理了
求教这该怎么处理?不会要把外面皮都剥开焊吧 是不是很危险?

网友A:
这个简单的,需要动“剥皮手术”,剪开头部外皮后进行焊接,但焊接时千万要小心不得短路。否则电池变成炸DAN

网友B:
拆开焊接一下就可以了,我废旧的电池都是把好的电池片,拆下来然后组合成一个好的电池

网友:
剥了,自己焊,没什么危险的

网友:
wow,这个处理需谨慎呀!有次我在修复的时候,短路引起了火花,把自己给吓到了,扔了马上就跑!现在想想都好笑!吓死我了!

网友:
焊上就好了啊 很简单

网友:
玩航模不会连这点动手能力都没有吧

网友C:
注意焊接时,烙铁别碰到电池极片

网友:
焊接时先用纸胶带把裸露的线先贴的

网友:
    拆开重焊呗,小心焊接的时候烙铁别短接到别的电极就是了

网友:
焊接时.要注意安全

网友:
拆开焊接,注意短路

网友:
你只能是把外面的电池皮拆了,才能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焊接时,烙铁别碰到电池极片

电池极片是个什么?是正 负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极片是个什么?是正 负极?

是的

网友:
这个简单啊 拆开焊上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的,需要动“剥皮手术”,剪开头部外皮后进行焊接,但焊接时千万要小心不得短路。否则电池变成炸DA ...

焊好后用的时候放电温度高 电池烫会不会让焊好的地方会又断开?

楼主:
额。。。那不碰电池正负极怎么焊?不是得把线连到正极或负极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焊接一下就可以了,我废旧的电池都是把好的电池片,拆下来然后组合成一个好的电池

焊好后用的时候放电温度高 电池烫会不会让焊好的地方会又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好后用的时候放电温度高 电池烫会不会让焊好的地方会又断开?

不会的,除非短路

网友C:
我是说,焊接的时候烙铁在焊接时,烙铁的其他部分容易碰到另外一个电极,容易短路,冒火花

网友:
确认断点,清理,上锡,保证焊牢,用电压表测一下,包好完成。

网友:
别短路就好,胆大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焊接的时候烙铁在焊接时,烙铁的其他部分容易碰到另外一个电极,容易短路,冒火花

哦好的 多谢了

网友:
打开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LZ 还是不用平衡充了吧

网友:
旱一下呀

网友:
自己动手接一下,航模玩久了,那个手上不都有些老弱病残的电池,拆开,同类型的电芯重组。这也是玩航模的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