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翼绕标和(P5B-2)竞赛规则

楼主(2014-06-21):
无线电遥控电动三角翼绕标飞行

(一)定义:由运动员用无线电遥控设备操纵各舵面,以电动机为动力源,由运动员在地面用无线电遥控设备操纵各舵面以改变飞行姿态、方向和高度而进行绕标飞行的三角翼模型飞机。

(二)技术要求:

     A 动力源电池最高电压11.1V。

     B 最多可操纵2个舵面和电机开关或调速。

     C 电动机最大使用2216的无刷电机。

(三)助手:允许1名助手入场,助手不得操纵模型。

(四)比赛时间:每轮比赛时间为5分钟。

(五)比赛方法及成绩评定:

A  比赛由2名运动员同时飞行(按抽签决定),运动员操纵模型围绕标杆进行逆时针绕标飞行,途中不得改变飞行方向。

B  模型起飞即为正式飞行,飞行时间为180秒,模型触地终止飞行,触地前飞行成绩有效。

C  模型在飞行时间结束后,必须将未完成的1圈飞行完成,该圈成绩有效,并将超时时间记录在留空时间内。

D  每轮飞行成绩包含绕标圈数和留空时间两项,留空时间从模型出手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圈数多者名次列前,圈数相同则留空时间少者名次列前。

E  比赛中电机的工作时间不限。

F  比赛进行2轮,以其中较高1轮为运动员的成绩,如相同,以另外1轮成绩决定名次。再相同,则进行决赛,直至决出名次。

(六)飞行中零件掉落,模型空中解体,该轮成绩判为0分。

二级遥控电动滑翔机(P5B-2)

(一) 定义

由运动员在地面用无线电遥控设备操纵各舵面,借助电动机为动力装置升空后,空气动力作用在固定的翼面上而产生升力进行滑翔的模型飞机。

(二)技术要求

可用各种电池做动力源,最大标称电压为8.4伏。

模型的外形尺寸、重量不限。

注:P5B-1限制使用外径不大于27.7毫米的电动机,最多可操纵2个舵面和电机开关或调速。

(三)助手

允许1名助手入场,助手不能操纵模型。

(四)比赛时间

每轮比赛时间为7分钟。在比赛时间内须完成正式飞行的起飞和着陆。 注:P5B-1每轮比赛时间为5分钟。

(五)试飞次数

比赛时间内试飞次数不限,运动员可在飞行中或模型着陆后声明该次飞行为试飞,声明为试飞的成绩无效。模型起飞限用一次动力。注:P5B-1可以开启多次。

(六)成绩评定

1、每轮飞行成绩为留空时间得分与着陆定点得分之和减去动力时间分,再代入4.8.8.9.条中公式的换算得分。

2、 比赛进行2轮,取2轮成绩之和为正式成绩。若遇成绩相同,则以其中较高一轮成绩评定名次,再相同则名次并列。

(七)下述情况该轮比赛成绩判为0分

1、飞行中零件掉落。

2、模型空中解体。

3、开动力次数多于1次。注:P5B-1可以开启多次。

4、比赛时间结束后30秒仍未着陆。

5、造成碰撞事故的责任者。

6、着陆定点距离50米以上时。

(八)比赛方法和规定

1、最大测量时间为300秒。注:P5B-1最大测量时间为180秒。

2、赛前由抽签确定运动员的编组,每批次不少于三人。如遇频率相同,由裁判长指定运动员使用所报两个频率中的一个。

3、比赛时间由执行裁判统一发出开始和结束的信号。

4、从模型出手开始计飞行时间,动力结束即终止计动力时间,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留空时间。以秒为单位。每1秒换算成1分,若超过最大测定时间着陆,则每超过1秒扣1分。

5、着陆定点分(Y)以模型着陆停稳后机头在地面的垂足到靶心的距离(X)确定。计算公式是:Y=100-4X,其中X以米为单位。X、Y均保留1位小数。Y最小值是零,不取负数。

6、留空时间不足30秒和着陆定点时模型解体的该次飞行着陆定点分无效。

7、模型着陆时若与运动员或其助手相碰,则该次飞行的定点分为零分,允许声明为试飞。

8、不计比赛时间结束后的飞行留空时间和着陆成绩。

9、留空时间得分与定点得分之和减去动力时间分是该项目原始分。以每批次为单位按原始分比例换算为正式得分,即:每批次最高原始分换算为最高得分1000分,其它运动员成绩按以下公式换算得分:

换算得分= 1000 ×(P/Pw)

P = 留空得分与定点得分之和(原始分)

Pw = 同批次最高原始分

网友:
这个貌似不是很难,啊民,加油呀

网友:
比赛时间5分钟,飞行时间180秒

网友:
这不是小学生的比赛吗  难道你们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