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周机架

楼主(2014-06-21):
关于飞越折叠六轴机架 Tarot FY690S 全折叠式六轴飞行器机架 TL68P00和TL68C01哪个好一些。嘿嘿

网友:
楼下的朋友回答

网友A:
飞跃的机架纯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机臂的螺丝轴,没折叠一次就要紧固一次不然就会松动丢掉,第二是C卡质量的确不过关,很容易断,要不停的折腾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跃的机架纯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机臂的螺丝轴,没折叠一次就要紧固一次不然就会松动丢掉,第二是C卡质 ...

嘿嘿,那兄台推荐一款哈。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跃的机架纯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机臂的螺丝轴,没折叠一次就要紧固一次不然就会松动丢掉,第二是C卡质 ...

T810也是这样的问题吗?顺带着问问 T810的架子还有别的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