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四轴技术求助帖

楼主(2014-06-21):
最近想DIY一套FPV四轴,轴距350的机架,遥控器天7.E300的动力套装,NAZA LITE飞控。
摄像头用新款HD19 plus(支持低照度拍摄)。
图传上一直有顾虑,因为是想200米范围内低空穿越(1-3米高度),以前试验过几款图传,传输距离一直不理想。求助大家推荐图传套装。
我自己看上两款:请大家帮我参谋一下那款图传比较好,或者你给推荐一款图传。打算用蘑菇天线,望大家也给推荐一款,网上天线价格不一,不知道哪款好。

方案一:aomway欧姆威 5.8g500mw无线图传发射

  • 5.8G  宽带FM 音视频同步传输发射.接收端可以插TF卡同步录像。
  •   发射功率大500mw  26.5db.
  • 内置两种频率可选 5740-5860MHz / 5705-5945MHz .
  •    15个发射通道CH1-7/CH1-8.
  •   可以任选5v/12v供电摄像头(12v时为发射输入电压).
  •    体积小 55*27mm
  • 重量轻.   18g (不含天线).
  •   立体声,左右声道单独传输.
  •    全制式 PAL / NTSC.
  •     输入电压范围广DC7-16v .
  •    低功耗 12v时电流 230mA .

方案二:创新科TS832+RC832
* 发射频率: 5.8G
* 发射功率: 600mw
* 发射频点: 32点
* 输入电压: 7-16V
* 天线接头: 发射模块端  RP-SMA jack 天线端 RP-SMA plus
* 天线增益: 2db
* 工作电流:  220mA /12V
* 工作温度: -10-85 ℃
* 视频制式: NTSC/PAL 自动
* 视频带宽: 8M
* 音频带宽: 6.5M
* 发射净重: 22g
* 外形尺寸: 54*32*10mm

产品名称:FPV 5.8g FPV 冗余分集接收机/双路_D58-2

接收机主要特点:
- 视频输出:75Ω/1Vp p
- 音频输出:10KΩ/500mVp p
- 接收RF通道: 2路
- 工作方式: 可单独 可冗余(信号质量优先)
- 视频制式:PAL/NTSC/SECAM全制式兼容
- 电源适配器:12V/500mA
- 自带天线: 5.8G 2db
- 天线接头: SMA 外螺内孔
- 推荐配置天线: 5.8G 12db平板天线 (需另配SMA至RPSSMA接头适配器)

欧姆威

欧姆威

创新科

创新科

D58-2 32频点接收

D58-2  32频点接收

网友:
都差不多

网友:
200米这两个应该基本没差。

网友:
创新科的价格实惠点,欧姆威的贵,质量好点。不过同价位欧姆威500mw的你可以选创新科32频点1000mw的

楼主:
我想要的是在飞行范围内图像质量稳定,创新科400毫瓦飞行时在100米左右就有雪花噪点,120米左右就要断线了。WIFI图传我飞过1公里的半径,图像很稳定就是有延迟。航拍可以,穿越嘛就有点那个了。。。。。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欧姆威图传,因为可以录制视频。但又听别人介绍说创新科32频点600毫瓦的不错。

网友:
创新有虚标。前段时间看论坛发帖子说过。我的是600w的最远飞过1.8k遥控器就不行了。图像有雪花。用的是蘑菇天线。平板的话可能会更远!

网友A:
功率不用多大。楼主可以用5dbi的全向发射和12dbi的接受。距离肯定能增加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用多大。楼主可以用5dbi的全向发射和12dbi的接受。距离肯定能增加很多

350的四轴用5db的全向尺寸显大了,另外穿越全向不知蘑菇。

网友:
我之前有看到过1.2ghz的图传,各位大大怎么看?

楼主:
1.2g的不行,没有传说的那么好,我用过一款2W的,飞出去10米图像就抖得看不清楚了。而且1.2G的天线都特大,不适合小四轴。 我的方案:用600毫瓦的创新科配合D58-2双天线接收效果应该不错吧,用一个全向和一个平板天线,而且都是32频点的,应该200米范围无雪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用多大。楼主可以用5dbi的全向发射和12dbi的接受。距离肯定能增加很多

正解

楼主:
我买了创新科TS321 2.4G 500毫瓦图传,再选择天线上面犯难了。X宝上有一般不带外壳的三叶、四叶天线,还有一种创新科5.8与2.4G通用蘑菇天线。创新科通用蘑菇天线带外壳价格有点高,是四叶天线,说明书上说天线可以插在接收上也可以插在发射上,不知道距离受不受影响?不像别的三叶、四叶,发射和接收天线是不能互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