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改进求助

楼主(2014-06-21):
高手们有没有办法让步进电机像电动机一样使用呢,比如当电主轴或者直流电机,或者能通过开关或者按钮让步进电机连续运转,请高手们教教新手吧

网友A:
可以,买个四刀12脚扭子开关,把电机接开关上,电源也接开关上,然后不停的摇动开关,步进电机就会一步一步的转

网友B:
单端驱动:

只需要几个零件。步进电机即可当作普通直流电机使用。

这是推挽驱动:
功率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个四刀12脚扭子开关,把电机接开关上,电源也接开关上,然后不停的摇动开关,步进电机就会一步一步 ...

有才,就是累了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端驱动:

只需要几个零件。步进电机即可当作普通直流电机使用。

学习了,就是太麻烦了,有没有做好了直接接到步进电机上的,或者高手做一个卖给我吧

网友:
还是买个直流电机吧

网友:
淘宝上遍地不都是么,几块钱一个的脉冲发生器。

网友:
当然可以,但这样做没意义

网友(2015-06-03):
这个改进不错

网友:
物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