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以解锁,iosd参数就花了,大家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2014-06-21):
飞手摄像头,用的索尼700线,iosd供电用的动力6s,摄像头和图传的供电用的iosd的视频输入那的12v,看说明书,总用电电流符合1a之内的要求
一解锁,参数立刻花掉
以前也这样用过,没花,自从一次比较炎热的拍摄后就这样了,但是也不是每次都这样花,也有不花的时候,偶尔不花

用3s单独给iosd供电或者单独给摄像头和图传供电,现象依旧

拔掉摄像头,黑屏下看参数,再解锁,就不花

请大疆和各位大侠给分析下

网友:
楼主您好!

关于您所说的现象目前无法确认是什么问题导致,可能是电磁干扰,我已经将您的故障现象反馈研发部同事,请您加我的QQ:2355602804,我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

网友:
有沒有試試不接圖傳!直接、接上頻幕

网友A:
你的显示器图传接收是在遥控器上安装的吧 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显示器图传接收是在遥控器上安装的吧 会有干扰

以前也是这也布局的,没有问题,自从一次炎热天儿拍摄后出现这个问题,就经常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