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支招,450尾巴左右晃动!

楼主(2014-06-21):
168双灯k8,D10控,木桨,皮传,感度调到最低,尾巴还是晃得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请看视频:

网友A:
怎么会这样动啊,从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这样动啊,从没遇到过

就是搞不懂啊,是不是机械问题?

网友:
感度调低一点

楼主:
已经调到最低了,,,还是这样子

网友:
检查机械 在博士帽里面降低i增益和p增益

网友B:
看你的尾旋翼是否安装正确,两桨的角度是不是2-3度。

网友:
这不是一般的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尾旋翼是否安装正确,两桨的角度是不是2-3度。

好的,我看看~3Q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看看~3Q

飞机头对你,滑套向内,两个尾桨角度为2-3度,飞越的尾管经度不高,你自己调整好尾波箱,否则就出现金鱼尾,感度降到45-50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在地面达到高转速还是好的,一离地就,哈哈
什么舵机,球头扣什么的都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地面达到高转速还是好的,一离地就,哈哈
什么舵机,球头扣什么的都没问题吗?

那些没问题,我怀疑是尾桨夹虚位。

网友:
机械问题!

楼主:
我想我找到原因了,尾拉杆是那条长的铁线可能不够硬度,会弯曲,有空试机看看!(刚试了下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个尾舵机。我的450有副翼改无副翼,改好试飞也是尾巴晃,(幅度比你的机子小一点)一直查不出问题,后来换了个尾舵机就好了。

网友:
如果不是后面的问题看一下主轴,主轴座2个轴承和主轴之间一定不能有间隙。对转齿间隙一致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我找到原因了,尾拉杆是那条长的铁线可能不够硬度,会弯曲,有空试机看看!

照你这么说,是尾推系列运动件不顺畅,发卡。才会让尾舵机拉杆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你这么说,是尾推系列运动件不顺畅,发卡。才会让尾舵机拉杆弯曲?

刚刚试了下,不是这个原因,问题还在排查中

网友:
这样很快就射尾桨了

网友E:
看看尾中联连接尾桨夹螺丝是不是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尾中联连接尾桨夹螺丝是不是松了,

还有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