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叶草天线的请教,谢谢!

楼主(2014-06-21):
在淘宝买了一套蘑菇天线,拿到手后发现收发天线都是一样的,都是三叶草,接受天线不是四叶草天线,我跟卖家联系,他说现在通用的,效果一样的,所以到这里请教一下,效果真的跟卖家说的一样吗?谢谢!

网友:
用肯定没问题,心里不舒服

网友A:
用肯定是可以用的,但是方向图特性就不如四叶草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肯定是可以用的,但是方向图特性就不如四叶草的了

谢谢!

网友(2014-11-29):
引用 网友A:
用肯定是可以用的,但是方向图特性就不如四叶草的了

买的三叶草发射,结果发来的四叶草接收,懒得退,想改造,是不是去掉一个叶,然后其他三个叶120°均布就行了?求教……

网友:
据说三叶用来发射,四叶用来接收,最好不要随意调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