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音速的问题

楼主(2014-06-21):
想问大家,喷气式飞机要实现超音速,尾喷口喷气速度是不是也必须达到超音速?

网友:
应该是,不过其实喷气流速就是音速,音速是气体流动速率的上限。但是喷的尾气非常热,所以音速也更高很多。

网友:
肯定要了

网友:
喷气式,靠喷气推动飞机前进,飞机都超音速再加上损耗,尾喷口喷气速度是不是超音速

网友:
不是,用动量守恒可以计算的,喷气速度再小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