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直升机模型要用高KV的电机

楼主(2014-06-21):
为什么直升机模型要用高KV的电机,然后再齿轮减速,高KV的电机效率不是没有盘式电机高吗,怎么不用直接用高效率的盘式电机,然后在通过齿轮增速转给尾桨?

网友:
为了功率大。电流一样大的时候输出的力矩也一样(按电磁力的公式力的大小跟电流成正比)。
转得快就意味着做功多。

你怎么知道盘式电机效率高?那是连螺旋桨都算在一起的总效率。
带减速的另算。

网友:
盘式电机能拖动直机?

网友A:
我不觉得直机都是高KV电机 好多是530KV电机 这不算高K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觉得直机都是高KV电机 好多是530KV电机 这不算高KV吧

530kv的电机是700E的,用12s-14s电池。。
比起来,固定翼的530kv电机一般50e上用都算转速偏高的,6s供电已经不错了。
所以530kv的直机电机工作转速还是在2w转每分钟左右,还是高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