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灯版K8通电后快闪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4-06-21):
双灯版K8通电后快闪怎么回事呢 天地飞7的
遥控器
恢复了出厂设置后在通电K8就猛闪灯闪的很快

网友A:
接电后应该是快闪的状态啊,连接上接收机并和遥控器对好频之后才常亮着的

楼主:
十字盘要用普通模式k8才正常的 要是用ccpm模式的话就会快闪而切舵机还会上下来回的跳不会停的 还有熄火开关怎么弄啊 我的熄火开关打开电机全油门的根本不会熄火啊 搞得我好蛋疼

网友B:
来看看吧,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