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术,关于Lightbridge

楼主(2014-06-21):
Lightbridge升级最新固件后,画面仍然卡滞,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usb接手机的话,左下角有飞行器姿态/飞行器相对位置的图形显示,接hdmi后却没有,这如何在FPV下辨识飞行器的位置和方向?遥控器必须用教练口接Lightbridge,频繁的插拔是否会造成磨损导致接触不良?还有osd信息叠加却显示不全,我试了三个显示器都一样,这些都打算解决的吗?

网友:
    在液晶显示器上辨识飞行器的位置和方向显示方式与平板电脑和手机上有所不同,和之前的模拟图传+iOSD显示方式相同,有机头指向标志和姿态线。
    支持在HDMI设备720p画质设置上显示OSD数据信息。

支持的高清显示设备

康佳32寸 LED32M1200AF
康佳42寸 LED42M3820AF
康佳42寸 LED42X9600UF
创维55E680E
TCL L40F3309B
TCL 4K*2K智能3D云电视 L5E5690A-3D
康佳 LED46F5580F
LG 27EA33显示器
12寸 ORTECA便携式显示器
7寸FEELWORLD便携式显示器
27寸SAMSUNG S27D360H显示器

顺便看看我的评测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7323&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