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来看看,有炸机的

楼主(2014-06-21):
以前看见别人炸机就偷笑,好事到我了,损失了3只1555碳桨,电池摔变形了,鹰眼还是不错的,都跑到两米外了,还保留下了视频,大神给分析下,LITE飞控,以前用的13寸桨,10多个起落都飞的稳稳的,GPS定点像钉子,今天刚换了15桨,想试试效率会不会再高点,手动模式起飞,没发现问题,切定点,轻轻向左打舵,突然向左倾斜超45度,马上向右打,反向又超过45度,遥控回中,飞机还是保持45度,好像飞控不会自稳,就这样来回摆了几次,机机就翻了,还好不是太高,幸运
总感觉炸的莫名其妙,装着云台呢,看不出倾斜角度,挺吓人的

网友:
没看清怎么炸的

网友A:
像是没有切成增稳模式,手动模式摔下来的。lz以为是姿态模式了,按照姿态模式飞行,控制不住摔了。

网友B:
应该是操作失误吧

网友:
这个飞场选得不好,

网友:
感度没调

每个型号的 浆都得调 感度

网友:
感度调节一下试试看呢?换了大浆肯定有影响的,多备点便宜的浆做调试用!

网友:
naza在天上飞,不能切换姿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操作失误吧

可我以前也是这么飞的啊,先手动起飞在切定点,没出过这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没有切成增稳模式,手动模式摔下来的。lz以为是姿态模式了,按照姿态模式飞行,控制不住摔了。

来自 ...

呀,是哦,刚看了下遥控器,确实是打在手动模式,问一下手动模式是不是不会自稳

网友:
刚换新桨飞得太大意了,场地没选好,高度也一下子拉起来的,所以没太多挽回的余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呀,是哦,刚看了下遥控器,确实是打在手动模式,问一下手动模式是不是不会自稳

手动模式没有增稳的,飞行就像直升机操作一样,需要不停的修正姿态。飞过直升机的人飞这个不是问题,如果一直都是飞姿态模式的话飞这个就很困难了,非常容易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没有增稳的,飞行就像直升机操作一样,需要不停的修正姿态。飞过直升机的人飞这个不是问题,如果 ...

多谢指导,我还以为手动模式只是没有定高呢,确实很难飞,看来要把这个模式去掉了,如果飞的高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我以前也是这么飞的啊,先手动起飞在切定点,没出过这个问题啊

起飞可以用姿态起飞,没必要用手动,

网友C:
会不会是因为没有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可以用姿态起飞,没必要用手动,

恩,因为是蜻蜓桨,比较窄,我想试下相同油门拉力会不会比13寸的T型桨拉力大,用姿态模式看不出来,它会用气压计调整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因为没有校准

这个校准好的,只是没调感度

楼主:
大神们,lite的手动模式到底会不会自稳,今天没装桨试了下,手动模式,推油一半,倾斜飞机,偏低的电机也会加速,姿态模式也加速,有点不明白,说明书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