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k8,请教中心点设置问题。

楼主(2014-06-21):
以前飞有副翼,从未接触过无副翼,也随风入手山8 请教各位模友一个问题。设置中立点的时候利用控的辅助微调把中立点调成0,但是舵臂不是水平的。请问是不是要在设置完毕中立点以后再调平舵臂?

楼主:
还有设置中立点的时候摇杆最大行程一头101  一头99咋办。。舵机行程一改两头都变的。。

网友A:
网上搜索有个设定指南,仔细看,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索有个设定指南,仔细看,不难的

我对照着指南设置呢,没说到没法调到百分百怎么办

楼主:
十字盘怎么调平我知道了。就是这个摇杆最大百分百搞不定。两头有出入,没法同时百分百。

网友:
我的是天7控,调控里“舵角设置”就能把两边行程调一致,可以左右两边分别调的。调成一致都在装舵角臂,尽量水平

网友B:
不仔细看说明书!
首先,中立点,必须靠控上的subtrim中立点调整,把电脑界面显示调成0。至于斜盘舵机舵臂的水平,后边有三个斜盘舵机调整,可以在vbar的调机界面进行设置的,这个跟控的调整没关系的
再次,调整end point调整摇杆最大行程,我没记错的话是必须先调整中立点,然后再调整这个行程,中立点两侧的行程分别通过eendpoint调整,最好调成+-100.
估计你用控面板上的微调来调整中立点了吧
仔细研究说明书,事半功倍。不要盲目的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仔细看说明书!
首先,中立点,必须靠控上的subtrim中立点调整,把电脑界面显示调成0。至于斜盘 ...

我搞定了。感谢您这么长文字的指导!!!万分感谢!!我是控上搞错了。应该在舵机行程里设置,我跑到大小舵量及曲线里调了。。
再次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仔细看说明书!
首先,中立点,必须靠控上的subtrim中立点调整,把电脑界面显示调成0。至于斜盘 ...

在请教一个问题,亚拓ds520选什么类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搞定了。感谢您这么长文字的指导!!!万分感谢!!我是控上搞错了。应该在舵机行程里设置,我跑到大小 ...

数字1520us吧,大概是这样子,普通数字舵机,不要选择760us那个就好,会烧毁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1520us吧,大概是这样子,普通数字舵机,不要选择760us那个就好,会烧毁舵机的

恩,我也是怕烧了舵机。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