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977会这样

楼主(2014-06-21):
(无正文)

网友:
没看出是什么情况,是尾巴锁不住吗?

网友:
飞机偏的厉害

网友:
哈哈 飞去炸控了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你看看你十字盘平不平啊

网友:
自检时没有放平,三轴中立点偏移,接电之后放平飞机,自检后再起飞

网友:
飞机没有什么问题,单桨就是这样的,锁尾好像有问题。

网友:
飞机没有什么问题,是指飞机固件都是好的,好像你不会调飞机啊。还是单桨起飞要修正的。

网友A:
嘘!!!大家安静!
先开控,然后灰机上电,三秒(够长了)内把灰机放到水平面上就不要动灰机了,因为此时三轴在初始化,等听到舵机齐刷刷的响一声此时主板红灯停止闪烁变为常亮,ok,对码成功,然后就可以啦。
楼主显然对码时没有放平灰机,就像脉动广告里面的那个人站立就是是歪的,从而找不准状态。
而且地板太滑,电机不是缓启动,我解释够生动了吧。
不用谢,我是雷轰!

楼主:
明天下班试试,大晚上不敢飞

网友:
打開玩具控看看,有未有搖杆上的的电位器电線脫焊!

网友:
把舵机链接主板的线重新插一下!

网友:
对频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嘘!!!大家安静!
先开控,然后灰机上电,三秒(够长了)内把灰机放到水平面上就不要动灰机了,因为此时 ...

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自己没有做出某个方面的猜测吗?最基本的排除法可以排除很多原因,去伪求真,东西在楼主手里,要在我手里,一分钟找到问题所在。
文字描述太少,看了你前面的帖子,好像你的977就没正常过。
简单说下,第一排除对码时已经放平控的微调归零,第二切熄火,操作一下看舵机反应是否正常,如有异常就舵机换位排除,再者拆控,根据条件互换通道插头检查是否是电位器或者插头故障,剩下就是主板了。
楼主有没有正常飞过?

网友:
是不是操作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尾桨打滑了或锁尾电机挂了。

网友:
ni 你情况我和今天到的FBl100 很像,我的后面那个舵机上去了就回不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研究半天没搞懂,后来厂家叫我明天返厂....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前奏后边无法对频我的那架就是开始飞就不稳3轴或6轴好像没起作用后来摔了一下再也对不上频了。

网友B:
我钱段时间寄回厂家,厂家修好后寄回来还是这样,今天再联系厂家,他们说给我换新的

网友C:
你是到手正常飞过没?我那个到手我正常飞过,但是小摔了几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摔得,反正现在原地自旋了....

网友D:
建议先找问题,分析原因所在。1 将油门IODE关掉,检查舵机是否正常。2 从画面来看飞机是向左旋转,排除尾电机锁尾是否正常,尾电机是否损坏。3 不要在3D模式飞行,切在6G模式,遥控器红灯常亮,新手直接飞3D基本是飞不起来的。4 如果以上还不行,楼主就要换接收机了,可能陀螺仪坏了。

网友E:
看上去好像是自检没过,自己排除一下吧

网友F:
后来好像锁住尾了,飞机陀螺仪自检不在水平位置,起飞偏航,试下打舵修正看能不能正常起飞。你是新买回来就没飞起过,还是摔过才是这样的?

网友G:
原因找出来了么???

网友H:
有点像对频时没放平。另外遥控器恢复默认试试。

网友G:
原因找出来了么?

网友I:
换一副新大奖试试,大奖不平衡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大桨上有AB字幕 不要搞错了 aa 或者bb用

网友D:
楼主还没解决吗,看来你要返厂了

网友J:
解决了吗?到底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