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遇到输出齿轮这样坏了

楼主(2014-06-21):
玩了许多年航模,以前舵机输出齿轮损坏基本都是打齿,这次遇到新鲜的,输出轴断了,齿轮没坏。
昨天在院子里飞航线,换上第四块电池后刚起飞离地不足半米就失控了。今天检查发现有一个斜盘舵机不动了。拆开检查,尽然是这么个意想不到的原因!

舵机输出轴也会断!

舵机输出轴也会断!

网友:
输出轴直径多少mm

网友:
偶的神啊

网友:
还是金属质量有缺陷吧

网友:
这是95神剁吗

网友:
这个都能坏?

网友A:
应该是215。你要是用9256就不会奇怪了。逢炸必断!有次两米高断电掉土里面还断两个舵机的大齿…

楼主:
轴颈断了,直径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215。你要是用9256就不会奇怪了。逢炸必断!有次两米高断电掉土里面还断两个舵机的大齿…

115SG。
只飞航线,没炸机。

网友:
高档舵机不是用来炸的啊只能这么理解了...

网友:
照片看不大清,但似乎此轴原先就有裂痕。

网友:
运气不好,再买再飞

网友:
看看这个 25776348 的回复,我不得不说,这还真是个神,做托也不要做成这样子吧,EMAX躺着也中枪。

网友:
这么高档的舵机,竟然也坏了

网友:
大千世界。………。

网友:
舵机齿贵死了,坑爹

网友:
用了多久了?如果用久了,最大的可能是金属疲劳了

网友:
不是吧。。从没见过

网友(2015-03-14):
KST的舵机好像不太重视齿轮的质量呢 我用的一个X20-8.4-50 也是, 舵机没啥事 输出齿扭断了,也不知道那是啥金属的齿,反正不结实 。一个舵机也不便宜,怎么就不能用钢齿呢,成本也高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