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做POM管夹~

楼主(2014-06-21):
试做POM管夹~

         POM(聚甲醛)是一种坚韧有弹性的材料,即使在低温下仍有很好的抗蠕变特性、几何稳定性和抗冲击特性。POM既有均聚物材料也有共聚物材料。共聚物材料有很好的热稳定性、化学稳定性并且易于加工。无论均聚物材料还是共聚物材料,都是结晶性材料并且不易吸收水分。POM的高结晶程度导致它有相当高的收缩率,可高达到2%~3.5%。对于各种不同的增强型材料有不同的收缩率。是具有优异的综合性能的工程塑料。有良好的物理、机械和化学性能,尤其是有优异的耐摩擦性能。俗称赛钢或夺钢,为第三大通用塑料。比重1.41-1.43克/立方厘米(6061-T651密度 :2.70g/cm3 ),可在-40- 100°C温度范围内长期使用。

        自买了雕刻机后,就把雕刻机当成了玩具,刀具、板材买了一大堆,有时间就开机diy零部件。今天周末,做了一堆POM管夹,看它适不适合用在多旋翼上。

加工10mmPOM,好脏

多规格的POM管夹

管径20mm、8mmPOM与5mm铝管夹

精度非常好

CNC红色的代木基准平面打孔,自加了挡板

       设计、制图和加工都很简单,只是打孔比较麻烦,精度不好控制,最后用3mm双刃刀+手动控制+模板固定打孔,精度符合要求。

      与航空铝管夹对比,管夹在同尺寸下重量貌视要轻一些,没上机架测试,估计碳板下夹持,强度是没有问题的,POM最大的优势就是便于加工。

      POM 适合DIY零部件。

网友A:
牛 现在想做多少机架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 现在想做多少机架都可以了

与铝管夹相比,重量貌视要减轻一半,不过我加宽了厚度,重量可能差不多~

网友:
pom是不是还有名叫赛钢?

网友B:
POM 俗称赛刚硬度是塑料中最硬的 强度也很好 不用担心会破掉 POM也有彩色的 价格稍贵些 用料不大的话 可以考虑

网友:
pom会不会比较滑?
我的键帽是pom的,感觉好滑~

网友:
齿轮都用这种料

网友:
    话说这雕刻机多少钱

网友C:
呵呵,做下去,你会碰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M 俗称赛刚硬度是塑料中最硬的 强度也很好 不用担心会破掉 POM也有彩色的 价格稍贵些 用料不大的话 可以 ...

我搞塑料十年多了没听说pom塑料中最硬的。你懂不懂啊?

网友:
坐等上机效果

网友:
还是铝吧 ,POM  密度和铝差不多的。  强度 韧性 不能赶上 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做下去,你会碰到问题的。

会遇到什么问题?打孔的问题麻烦点,但能解决,请指教~会出现打滑、变形吗?

网友:
不错,顶,出来测试一下吧、不知道和铝件的重量区别怎么样

网友:
雕刻机很多米吧??

网友(2014-08-03):
帮忙做一下环形四旋翼连接件,如何?魏,13641345941

楼主:
管夹自己买吧,加工很麻烦,连接的电机座可以帮你加工,自己买碳板,推荐20mm管(600以上轴距)

网友D(2014-10-10):
能介绍一下你雕刻机的大概参数吗?电机功率,加工范围啥的。我最近正想弄一个,也是加工点pom零件自己玩,真是不知道怎么选,请楼主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介绍一下你雕刻机的大概参数吗?电机功率,加工范围啥的。我最近正想弄一个,也是加工点pom零件自己玩, ...

4轴,cnc3040,主轴1500W水冷,棘突看我的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