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推荐一台可以挂横幅的飞机

楼主(2014-06-21):
本人中考结束准备拿飞机拉横幅,可惜不知买什么飞机好求老鸟推荐

网友A:
多轴,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直机

想用固定翼

网友:
塞斯纳,应该没问题,只要横幅别太大了就行

网友B:
没说清楚,是拉着不动,那就是用多轴或直机,拉着飞,还要看副幅多大多重?太重当然要用大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清楚,是拉着不动,那就是用多轴或直机,拉着飞,还要看副幅多大多重?太重当然要用大机机。

谢谢,考虑好了直接多周

网友:
楼主真心有才

网友:
看过俩台直机拉个人起来。楼主可以考虑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用固定翼

固定翼速度太快,估计看不清横幅,除非是吊机,否则意义不大,还不如挂彩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速度太快,估计看不清横幅,除非是吊机,否则意义不大,还不如挂彩带

失速低的飞机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速度太快,估计看不清横幅,除非是吊机,否则意义不大,还不如挂彩带

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