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摄像头能否该装成航拍摄像头?

楼主(2014-06-21):
有不少旧手机,上面的摄像头还是好的,能否改装用来航拍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由于接口的不一致,电路板得重新做,一般打个pcb样板起价是100元左右,加之电子原件,也得不少钱。这个价钱出来,还不如买个成品的摄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由于接口的不一致,电路板得重新做,一般打个pcb样板起价是100元左右,加之电子原件 ...

哦,谢了!

网友:
高速运动达不到

楼主:
好像是的。

网友B:
航拍也可以吧  想用做图传摄像头就麻烦了

网友C:
可以的啊!! 看看能不能调感度 吧感度调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啊!! 看看能不能调感度 吧感度调高就可以了

什么是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