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小子1000副翼在14sg上的设置,在线等!

楼主(2014-06-21):
今天买了架好小子1000,安装完毕,副翼不会安装到接收机上。。。。副翼上有两个舵机,请问如何安装,以及如何设置14SG遥控器。。。。。。。
遥控封存1年了。。模型放下2年了。。现在算是超级小白。。。

谢谢老鸟不吝赐教。。。

网友A:
先在LNK 點兩下,進入後選 MODEL TYPE ,進入後在 WING 欄內選 2 AIL, 選完後用轉盆轉到下面 YES,再長按中間RTN 1秒. 完成,  接收機用 CH 1 及 6 就可以.

网友A:
如果用 Y綫就在WING 欄內選 1 AIL,接收機用 CH 1 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 Y綫就在WING 欄內選 1 AIL,接收機用 CH 1 就可以.

如果没有Y线怎么办?能用通道解决吗?遥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LNK 點兩下,進入後選 MODEL TYPE ,進入後在 WING 欄內選 2 AIL, 選完後用轉盆轉到下面 YES,再長按中間R ...

灰常灰常感谢!!!!!!!!设置完成!!!

网友:
沒有Y綫就跟2樓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灰常灰常感谢!!!!!!!!设置完成!!!

客氣,是你自己聰明,恭喜閣下開始爽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氣,是你自己聰明,恭喜閣下開始爽飛.

谢谢!

楼主:
没办法。。。生孩子。。。考证。。都忘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