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APM电流计IC型号

楼主(2014-06-22):
APM电流计 带BEC输出的 中间有个集成芯片烧掉了 看不到型号 请有同款电流计的魔友帮看下型号发上来 先谢过

图中红框位置的IC型号

网友A:
这种零件多半买不到。

网友:
你这是在飞行中突然烧掉的吗?

网友:
什么时候烧掉的? 飞行中烧掉就炸机了。。

网友:
看样子很像电源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零件多半买不到。

只要知道型号,一般都可以买到的,

网友:
有程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知道型号,一般都可以买到的,

生产厂不会标型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生产厂不会标型号的

一般处理芯片会刮掉,而电源芯之类的一般很少有去刮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厂不会标型号的

肯定有 你要是有救麻烦帮我看看

楼主:
应该没有程序 你要是有电流计就帮我看看上面的数字字母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处理芯片会刮掉,而电源芯之类的一般很少有去刮掉的

这个肯定有 没烧之前我的就在

网友:
没有电流计帮不了楼主。顶下。

网友C:
ACS712ELCTR-30A-T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ALLEGRO/ACS712.html
应该是30A量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S712ELCTR-30A-T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68326/ALLEGRO/ACS712.html
应该 ...

我看我的最后是什么

??????????     (第一行全烧了 看不见)

???????UCH   (第二行最后是UCH)

??????88G4    (第三行最后是88G4)

麻烦帮看个全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我的最后是什么

??????????     (第一行全烧了 看不见)

给你个芯片表面字的图,你慢慢对比下看是不是,反正我没把握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芯片表面字的图,你慢慢对比下看是不是,反正我没把握确定~

好的 来个高清大图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芯片表面字的图,你慢慢对比下看是不是,反正我没把握确定~

...我说的图是你的电流计的照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图是你的电流计的照片

我没有电流计啊,但是测电流的霍尔元件一般就是我说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电流计啊,但是测电流的霍尔元件一般就是我说的那个。

型号不一样 不敢随便换 还是谢谢了

网友:
这么客气干啥,都是模友。

网友:
7zae
或者
7zae
65c
说实话看不清,我也套了个热缩管。

网友D:
mp2307或mp1593
区别在输出电压的取样电阻。其它一样。。。随便买一个换上。。如果电压高于5.3V。。就降低取样电阻的值。如果低于5.3V,就增加取样电阻值。。。。

楼主:
谢谢了 咱俩的电流计不一样 我的是上面那张图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2307或mp1593
区别在输出电压的取样电阻。其它一样。。。随便买一个换上。。如果电压高于5.3V。。就降低 ...

好吧 谢谢 我试试

网友(2014-11-03):
是印的A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