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银燕EMAX20A通电电机无反映

楼主(2014-06-22):
今天更换新机架,因为BEC线之前被扎带勒出了裂痕,所以顺便拆了热缩管重新剪短焊接了BEC线。
现在的问题是,焊好重新连接
电机
通电之后没有自检的“哔哔”声了,四个电调都是如此。
电调上的指示灯点亮正常(拆掉热缩管之后可以看到),测量了EBC的输出,也是5V无误,但怎么接线电机都无反应,请问是什么情况呢?如果说是电调损坏也没那么巧四个都同时坏了吧,换机架之前都是正常的。
求分析,求指点。谢谢

网友A:
确定5V无误缺极性没错

网友:
信号线和电源地没解反

楼主:
接反的话接收机不会正常工作,相当于没供电

网友B:
MOS管静电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