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并充6S,每S都是6A,是不是相当于串充36A?

楼主(2014-06-22):
问个问题,并充6S,每S都是6A,是不是相当于串充36A?

网友A:
说清楚你是几组电池并充,看你的意思好像是充一块6s电池似的。

网友:
什么是并冲6s?要是6s电池每s6A充电的话总电流36安没错

网友B:
总输入电流是36安吧,至于串和并已经搞不清楚

网友C:
一块普通 6片串联起来的6S电池串充的时候,如果充电器显示6A,那就是每片电池都有6A电流通过,因为电池是串起来的, 就好象糖葫芦是一根辊子串起来一样, 理论上充电效果和并冲每片6A电流相同

网友D:
不是,并冲意思是用6路4.2V的冲电器为6块电芯单独充电 每路电流6A。
串充意思是用1个25.2V的充电器为6S电池组整体冲电,电流6A

网友E:
楼主,串充22.2V,6A相当每片单冲3.7V 6A

网友F:
并充6路6S6AX6=36A,串充1SX6A+1SX6A+1SX6A+1SX6A+1SX6A+1SX6A。
电压各不同。

网友G:
电压电流,电流电压
功率不变

网友H:
璧拌繃璺繃

网友:
充相同S数的电池,并充6A和串充6A的功率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I:
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