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27板机制作、调试及试飞。(视频)

楼主(2014-06-22):
瑞飞模型俱乐部开发的板机SU27。。板材跟上次F22不同。光亮面KT板。质地更结实。制作非常简单。但比普通板机多一组舵面,可以实现副翼尾翼机械式联动。飞机操控性更好。由于轻巧,基本可以不考虑失速的问题。动力随叫随到。滑翔能力不错。横滚较为敏捷。但其他空中机动较F22板机稍微迟缓一点,主要反应在空中调头的敏捷程度上不如F22。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大风进场姿态稳,大仰角摆动不大。

XXD 2200kv
6*3e桨
40A电调
4通接收,只用3通
三角翼控制模式
2200mah电池

网友A:
很漂亮,能给一张你副翼跟尾翼舵机链接的照片吗?

网友:
F3P最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能给一张你副翼跟尾翼舵机链接的照片吗?

楼主:
木有飞过。练过可能觉得好飞吧。没练过一样炸。

网友:
谢谢你的特写照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飞过。练过可能觉得好飞吧。没练过一样炸。

F3P轻啊,拉点仰角,速度和走路差不多了,epp 85翼展的150克,腰推的KT机几乎不可能达到这个重量

网友:
重心可调

网友(2014-08-01):
不错 不错 字数 字数

网友(2015-02-05):
有SU27的喷绘写真图吗发一张。谢谢!390272181@qq.com

网友:
新手过来看看。为什么我的电脑打不开视频呢?

网友B(2015-04-11):
请问楼主,配合SU27,天地飞7如何设置?接收上应接哪几个编号的脚?急!!!!如果需要设混控,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5-07-02):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配合SU27,天地飞7如何设置?接收上应接哪几个编号的脚?急!!!!如果需要设混控,该如何设置? ...

su27这类板机。或者说几乎大部分板机都是采用三角翼混控模式。天地飞7有这个模式可供选择。。。舵机接1 2  电调3 就可以了。舵面方向再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