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一 bb响电压报警如何实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2014-06-22):
新手精灵一 bb响电压报警如何实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详细教程!!谢谢
飞高了 看不到 机器灯!!!

网友:
买个bb响接上去,还要什么教程

网友:
将电池的平衡头插在BB响的针上,插的时候,BB响针朝下,插头靠左对齐针插入,因为电池大小不同,平衡头的大小也不同,而BB响的针是按照最大电池设计的。

两个喇叭中间有个按钮,用来设置电压,电池的平衡头插在BB响的针上以后,按一下就是增加0.1V,那个电压设置的是单片电池电压,意思是只要有一片电池电压下降到设定的值,BB响就会报警。一般3S电池电压设为3.6-3.7V。比如精灵1,3.6V基本上就是二级报警电压,而3.7V差不多是一级报警电压。

报警器上显示的电压是循环显示的,比如3S电池:单片电压—单片电压—单片电压—总电压。

网友:
有BB响 飞高了你又能听到??像FC40这种是没麦的  装上飞高一样听不到  还是上OSD吧  地面有显示当前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