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x300铸铁平台

楼主(2014-06-22):
老货铸铁平台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是上海产的0级

网友A:
新生机械厂,劳改场办的厂多这样叫。換东西吗?

网友:
真是很老的货,文G(66年)前生产的,质量不错。

网友B:
  看图片平板磨损挺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平板磨损挺严重的。

我放在门口了  老婆不知道还以为费铁  把鞋放在上面了  中间是生锈了我擦完就那样了

网友:
老货实在

楼主:
是啊  太重了  拿着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生机械厂,劳改场办的厂多这样叫。換东西吗?

是啊  有0618的配件可以交换

网友B:
  用平板晒鞋子?呵呵,平板上的锈怎么清理的?正确的除锈方法是平板上油侵泡个几小时,再用600—800目的金相砂纸裹在一比较平直的铁板或木板上砂锈迹,尽量少砂保持平板的平直度。这块平板还有一大半的精准度,如果保养不到位就可惜了,首先摆放要正确,做一铁架,与平板接触的4个角要垫实,用水平仪找平。精度不高的用途(比如划线)用砂过的地方,精度高的研点用有没有磨损的刮花地方,平时用油涂满平面再罩一个铁皮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平板晒鞋子?呵呵,平板上的锈怎么清理的?正确的除锈方法是平板上油侵泡个几小时,再用600—800目的金 ...

我用麻布和机油擦的

网友:
    麻布和机油,方法很好,即除锈又保持了精度。先用机油侵泡使机油和锈起一点化学作用,油通过麻布或砂纸的推动在微观下有油楔作用,油楔作用使麻布或砂纸浮起只除去高点的锈而不破坏平板的基体平面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