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4e使用

楼主(2014-06-22):
收了个dx4e,上面有个act/aux的波动开关,还有一边MD-2,另外一边MD-4的开关,这两个开关,不知道是干嘛用的。请教大家!

网友A:
拨动开关是对频的和熄火开关   左边在mcpx上是3D开关  右边是大小舵

网友:
md2 md4是固定翼模式中的通道映射,,是  副翼,方向舵之间的切换,简单说,就是你左手的Y方向摇杆是控制垂尾还是你右手Y 方向摇杆控制垂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拨动开关是对频的和熄火开关   左边在mcpx上是3D开关  右边是大小舵

act/aux是控制对频和熄火的?

网友:
都是混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