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Blade Nano CP x 悬停自动向前修正的问题。

楼主(2014-06-22):
刚入手的Blade Nano CP x ,试飞悬停时飞机会自动向前跑。拆下主旋翼,用手压住起落架把飞机固定在平面上,推油门,十字盘会自己慢慢的向前修正。入小机不久,不知该如何处理,请高手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没碰到过,我的是起飞的时候像斜后跑,拉起来以后悬停就没事了,陀螺仪初始化的时候鸡鸡不平?

网友B:
对频时没主平吧~~~

楼主:
对频时是放在桌子上的,不会没放平。。。

网友C:
我的02s也是这样子,我也准备换接收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