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潮流新设计诞生,X3电路侧板,布线不再焦虑!

楼主(2014-06-22):
GAUI潮流新设计诞生,X3电路侧板,布线不再焦虑!下面直接看图说:

这样的最大好处就是布线更加简洁方便,不需要使用延长线或者到处找线钻空隙。

网友:
本世界最伟大的发明!!!

网友A:
炸鸡下来成本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炸鸡下来成本不低

这个应该比碳板还便宜才对

网友:
侧板从碳纤变成玻纤,呵呵了个呵呵。
直升机的震动,直接作用在上面,不怕把焊盘震脱吗???

网友:
大疆不就一直这样用

网友:
不担心炸的时候,侧板断裂,电路短路么

网友:
设计很有创意
不适宜经常炸鸡的-------

网友:
炸了,什么都没了

网友:
感觉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样的设计把 ,震动,成本,维护,线路故障,各个方面的隐患都加大了

网友:
炸鸡才好玩呢

网友:
炸鸡成本高了

网友:
单线链接不是布线也很简单啊

网友:
适合整洁强迫症患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比碳板还便宜才对

电路板,炸一次容易短路

网友:
太棒了,从碳纤维变成玻纤,还可以加价买
机身扭曲,内部布线断裂,炸鸡可以促进GDP的增长
支持一个

网友:
精品,玩不起

网友:
厂家做出来的DIY级别作品,本末倒置
所有舵机接头都是直接插在板上90度弯折的插针上,这个种连接有可靠性么,现在用Vbar有外壳加强固定,还要打胶.

网友:
这侧板炸起来都是人民币啊

网友:
好玩不实用

楼主:
玩家多个选择,有突破总比没有好

网友:
能把机机上所有有线全部搞成无线,一条线都没有了,那才爽!

网友:
主要缺点:
1. 正所谓多个香炉多个鬼,原本一条线直插,现在每条线上多了两个连接插针,而且这两个插针是焊接在侧板上的,且不说工厂小妹焊接有没有虚焊,在长时间的飞行中,机体本身震动导致虚焊和连接不良的概率陡增;
2. 虽然不用绕线,但是舵机电调自带的连线还是那么长,又没有专门的短线版舵机,这样20cm的舵机线依然需要缠绕在一起也不好看;
3. 无副翼三轴和侧板之间又需要多连接4调转接线线,为了简洁布线,反而比以前又多加了4条线和重量,只能说画蛇添足。。。
4. X3就是练习机,所以炸鸡频率较高,炸鸡到导致PCB电源正负线短路的几率较大,容易烧设备;

在SBUS和卫星天线的帮助下,原厂无副翼走线其实已经比较简洁了,没有必要在这种小机器上为了走线能好看些在多花钱...

网友:
很好呀,按着这个思路进行改进总会有成熟的产品诞生的。泰世由大厂代工的电子设备完全可以按照机身规格进行代工,电子设备直接插侧板不再需要电线。虽然新产品的价格会更高,但是会进一步降低直升机的入门门槛,再加入飞控的话,会有更多的人玩直机。否则直升机真的没人玩了。谁更思进取,谁就能占有市场,亚拓太过保守,早晚会丢了客户的。

网友:
我更加愿意侧板能多增加一些扎带孔。
现在都用3M胶贴在侧板上。

网友C:
要是舵机的信号什么的,像电脑结构设计,都用一根总线,所有的电子设备只用公用的电路电源线,信号加载在电源线上,那布线应该会更容易,只要每个安舵机、舵螺仪的地方留两个电源插头就行了,那才省事……

网友:
炸鸡就完蛋了

网友:
有创意的产品,主要看价格,这个应该比纯碳侧板便宜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是舵机的信号什么的,像电脑结构设计,都用一根总线,所有的电子设备只用公用的电路电源线,信号加载在电 ...

SBUS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BUS就是这个原理

又长知识了

网友D:
只不过futaba的sbs舵机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不过futaba的sbs舵机很贵

这竟然有现成的,但愿赶紧出副厂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