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飞控,四轴自动调参好了以后换电池就抽风。

楼主(2014-06-22):
各位大神,我现在遇到个问题,我用的APM2.52,外置罗盘,就是那种十块钱一个的。现在是每次把PID恢复默认之后飞起来自动调参都没问题,调参结束后也很稳定,但是降落之后等他自动加锁,然后断电,换上另外一块电池,再飞的话飞机就开始抽风,抖个不停,还突然来个俯冲,降落必炸,电池都是一样的,重量最多相差十几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自动调参没关闭?

网友B:
自动调参步代不对,重新起机自动参调开关开着,不炸才奇

网友C:
你的两个电池不一样吧,或者是不是其中一个电池过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调参步代不对,重新起机自动参调开关开着,不炸才奇

自动调参肯定关掉了,然后才换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调参没关闭?

自动调参关了,然后才换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两个电池不一样吧,或者是不是其中一个电池过放过?

我有六块电池,自己组的4S,都是容量一样的,重量相差最多十几克,换那一块都是这样,实在搞不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六块电池,自己组的4S,都是容量一样的,重量相差最多十几克,换那一块都是这样,实在搞不懂了

你换回你自动调参时候用的那个电池试试,要是好了就是电池的事,我也做过电池,不过我买的电芯让人骗了,容量不够,放电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