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这里发帖 我的350密苏里战列舰!请多多指教~

楼主(2014-06-22):
            说几句  呵呵 买来有好几年了以前做静态练手的 现在改RC玩玩
上图
船体
船体里本来有电机波箱位的现在没用了 这些都要剪掉 做好船体上下两层的防水
中间这两动力输出本来没有的 现在开出孔来 我要做四个螺旋桨输出的 孔可以开大点 以后用补土 补上就是了

现在做轴套 内2外3铜管1条  内3外4的1条
这是外4的铜管 在上面开孔

T型 固定好点上焊锡

打磨

在一头装上一段1厘米内2外3的铜管 另一头装长的 输出

螺旋桨自己把它改大了 呵呵铝片剪的 502多滴几次
轴 不是硬轴 是电瓶车的刹车线做的 正好2毫米

这样就算轴套有点弯也不影响 在船体里安装电机也好调整
180电机安装  这是我的方法 嘿嘿
怕在水里转向不好 舵也加大了 再来张舵机连接
装上注油管 后甲板以后是封死的 怕轴套里以后没密封油了 进水

船体先做到这里 接下来做上层
~~~~~~~~~~~~~~~~~~~~~~~~~~~~~~~~~~~~~~~~~~~~~~~~~~~~~~~~~~~~~~~~~~~~~~
-———————————————————————————————————————————————————————

楼主:
甲板上色

上层的开始了 准备做灯光  主炮塔可动

开孔 开窗

大体上完色了

前甲板

炮塔转动

灯光 效果

三炮塔联动 三通遥控器可以和舵一起动
遥控通道多的话 炮塔可以分开转动 2号炮塔可以单独转动的 ;    这是舵机安装

船体上色

整体效果

完工了!!

这就是我的1/350密苏里号战列舰  请多多指教  谢谢大家!!

楼主:
留位 在编辑

网友:
小船不过瘾

网友:
我看完了  谢谢大家

楼主:
我家附近的 都是小河

网友:
一些零件都LZ自已动手打造的,不错,期待试水

网友:
既有静模的细节,又有动模的玩法,期待试水

网友A:
请问是用静态改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用静态改装的吗?

是的 用三角号手1/350的船改的

网友B:
相当漂亮,求教桨叶详细做法

网友:
这是要超神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漂亮,求教桨叶详细做法

把铝片剪成小片用502贴在原浆 照原浆形状剪就是了 我的每片叶子大了2mm

网友:
电机什么型号

楼主:
fk180电机 6V 25000转 装这船开起来想快艇

网友C:
螺旋桨用502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旋桨用502粘的?

是的 用了好几次  要打磨的

网友D:
楼主动手能力强的,支持!有下水试航的照片、视频吗?

网友E(2014-08-06):
还有一艘意大利重巡,是波拉还是阜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动手能力强的,支持!有下水试航的照片、视频吗?

不回上传视频  试过水了 忘了拍了
改天再拍吧 最近又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不错,收藏了,学习

谢谢 互相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艘意大利重巡,是波拉还是阜姆

是波拉号 有点小改动

网友:
波拉也能下水吗?

楼主:
应该可以的 但我没有做 太小了 一个浪就没了

网友:
楼主强人啊  先收藏  回去慢慢看

网友:
太好看了啊

网友G:
大船1:350其实也不算小了,小船做精细也不容易,相对来说,大船更容易做完美,就是钱和时间投入很大,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船1:350其实也不算小了,小船做精细也不容易,相对来说,大船更容易做完美,就是钱和时间投入很大,每个 ...

350的船放家里看是挺大的 到河里50米外就看不见了 战列舰勉勉强强

网友H:
4个电机会不会重啊?我担心会沉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350的船放家里看是挺大的 到河里50米外就看不见了 战列舰勉勉强强

跑那么远没必要吧,能开炮的船一般就是很多爱好者聚集一起,放池塘里大家对射,看谁最后没沉,那种船都有排水系统,最后沉是因为中弹太多,进水比排水快。遥控距离也就20来米。

网友I:
看的手痒痒,准备把手头上的静态导 弹艇改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跑那么远没必要吧,能开炮的船一般就是很多爱好者聚集一起,放池塘里大家对射,看谁最后没沉,那种船都有 ...

厉害 我也就瞎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的手痒痒,准备把手头上的静态导 弹艇改了哈

恩恩 加油 现在我在搞企业号航母

网友J(2014-09-06):
你好,你的遥控炮塔转向角度多少,单独舵机怎样才能加大转向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你的遥控炮塔转向角度多少,单独舵机怎样才能加大转向角度

这个我没去看它   你要加大角度的话舵机臂长 炮塔臂短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4个电机会不会重啊?我担心会沉哦!

180的电机 很轻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去看它   你要加大角度的话舵机臂长 炮塔臂短应该就可以了

嗯,本来打算让舵机轴直接连接炮塔,简单。你的很多照片都打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嗯,本来打算让舵机轴直接连接炮塔,简单。你的很多照片都打不开了

额 图片多了 就是这么不好 有些电脑打不开的
如果你舵机多的话 你这办法很好啊 可以单独控制每个炮塔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图片多了 就是这么不好 有些电脑打不开的
如果你舵机多的话 你这办法很好啊 可以单独控制每个炮塔

...

单独控制很好,就是舵机转向角度太小

网友:
我也有一艘,是三角的350的,遥控设备报废,所以来参考一下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