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油门行程校准问题

楼主(2014-06-22):
各位前辈,本人,收的二手飞腾30安电调,上电电机卡卡转不动,没有虚焊,油门行程校准不了,油门最大上电,电机didididi响不停,油门最低都瑞米然后启动电机还是卡。都无语了。跪求各位帮忙。感谢大家。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缺相,或者是电调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缺相,或者是电调坏了吧。

电机不可能坏的。现在的具体情况是油门大了能转,油门小就卡卡转不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不可能坏的。现在的具体情况是油门大了能转,油门小就卡卡转不动

轴歪了

网友:
换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歪了

不会吧?空转的时候不卡。说明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空转的时候不卡。说明轴没问题

不上电用手转转试试会不会有卡顿,不是电调有问题就是电机有问题,互换一下检查是那个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