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图传. TS353+RC805 地面20米图像就不稳定

楼主(2014-06-22):
买了个
图传
. TS353+RC805 地面20米左右图像就不稳定.
卖家说要上天试一下才准.地面不准.
因f450飞行不太稳.
怕图传上机了不好换.
真要上天试才准吗?
20-30图像就不稳定.正常吗?

网友A:
地面20米太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20米太短了吧。
我建设再买一套.
以判断是发射还是接收的问题.
被卖家拒绝.
卖家坚持上机升空测试才准是正确的吗?

网友A:
上机升空测试确实会好一点,但地面20米空中也不会到200米

网友B:
我买的300mw的图传天上20m就没啥信号了~卖家和我说要先地面测距离,不过我因为一个人玩一直没发测。。也不知道为啥信号这么差

网友C:
这个。。。图传也太。。。图传了吧

网友D:
地面20米太短了吧。。。。

网友E(2014-12-02):
楼主你好,请问TS353图传和机器自身的电源输出连接的话需要用到什么接头?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