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机总是低头

楼主(2014-06-22):
飞行总要带点拉杆,一松飞机就载头。
检查了拉里线,基本没下拉;重心已经调的比飞机上标的后移了一公分多。
还有什么原因?各大神支招啊。天翼30E。

网友:
机翼安装角

网友:
是加大油门才开始 地头吗?  重心对吗? 舵量微调调了吗?

网友:
检查中心 如果中心对的,看下升降。

楼主:
水平尾翼吗?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
后面的升降舵太来了,应该微微的后翘一些就好了.

楼主:
电池已经顶到隔板了,重心在吊的细线处,比厂家标的位置大约后半厘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升降舵太来了,应该微微的后翘一些就好了.

后翘升降舵?不是最好都不能预设角度吗,最好都是平的。
能再把电调也后移有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翘升降舵?不是最好都不能预设角度吗,最好都是平的。
能再把电调也后移有用吗?

哎呀任何事情都不要死搬硬套吗?你看J10  三角翼  台风等飞机那个不是后面都是微微的翅一些。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呀任何事情都不要死搬硬套吗?你看J10  三角翼  台风等飞机那个不是后面都是微微的翅一些。要根据实际 ...

是不是说大升降舵的飞机都要后翘一些吗?大油门、小油门岂不是一个抬头一个低头?
后翘对倒飞、侧飞、吊机有影响吗。

网友:
鍔犻厤绉嶆渶濂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池已经顶到隔板了,重心在吊的细线处,比厂家标的位置大约后半厘米了。

可不可以电池放后面,接收放前面

网友:
加***度试试?

网友:
快 速 也被和谐???

网友:
检查舵面是否平,安装角是否正确。水平尾翼可以略为上翘点,上天后再调整。

网友:
微调拉点杆就好了。就算升降舵调的是平的也不一定完全平。机身,主机翼等加工装配都有误差的,不敢说主机翼和平尾就是完全平行的。上天之后再调才准。就好像调整前轮偏角,看着再怎么正,实际一跑都会偏,因为后轮装的就不一定正呀

网友:
能加两块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说大升降舵的飞机都要后翘一些吗?大油门、小油门岂不是一个抬头一个低头?
后翘对倒飞、侧飞、吊 ...

上天 先微调把飞机调到半油脱控 平飞的状态   再试全油和关完油门。调好后 如果全油低头,  松油 昂头 说明 头轻了。  全油昂头说明头重了。天翼的飞机 拉力线都是设计好了的 不应该出现你说的那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