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潮推油门飞机低头

楼主(2014-06-22):
如题,重心在碳杆位置,推油门,飞机明显低头,升降舵已经上翘了,飞行中要一直拉升降。但是松油门滑翔时又不需要拉升降就能平飞,是不是拉力线有问题?推油门就低头时,如果调整拉力线是往下还是往上呢?飞机是海潮,电机在主翼上面的,手机上网,图片不好发,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把电池稍微向肚子里放点试下呀,我的2200电池,电池的一头差不多在仓盖的是间另一头放肚里,半油可以平飞

楼主:
今天下午又试飞了下,电池已经全放进机肚子里了,还是一样的效果,加油门飞机低头,必须拉着升降才行,这样直接导致飞机飞行速度变慢,而且一直要一半以上的油门才行,本来飞8分钟的电池,现在只能飞5分钟了,郁闷,都说海潮好飞,可是到我手里怎么就这样难飞了呢?

网友A:
如果是前拉机,要上拉
海潮,不知道,因为我也是新手
其实直接动手实验一下结果很容易出来,几个垫片搞定的事情

楼主:
是前拉,但是电机是在主翼上方,也就是重心位置上方

网友:
回帖 证明我来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前拉机,要上拉
海潮,不知道,因为我也是新手
其实直接动手实验一下结果很容易出来,几个垫片搞定 ...

前拉机型要上拉????哪位大侠告诉层主的???
  前拉机型要下拉和右拉,多看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拉机型要上拉????哪位大侠告诉层主的???
  前拉机型要下拉和右拉,多看贴吧

请结合主贴,别死搬硬套

楼主:
上拉基本是死路一条,根本不能正常起飞
下拉我做了,有明显的下拉了,但是起飞一样的尾巴上翘,起飞后一样的低头严重
我感觉是这个飞机国内改进版的做的有问题
别人都说好飞,你们是不是升降舵上翘的很厉害的在飞呀?
我飞北极星就很好飞,唯独这个飞机搞的我头大
我求助帖子发了好几次了,也好多天了,怎么就没有高手能给我解答下呢
你们不都说好飞么,你们是怎么做的,也不见出来给个建议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结合主贴,别死搬硬套

还请我结合主题,层主手里没海潮就别乱教人家楼主,你见过哪架前拉机是上拉角的??这款海潮国外版和国内版的我都有,不信可以问问傻猫,我买了两架海潮和海天冲浪者,这两款水机都各有千秋,有不同的起飞风格,空中姿态优美。这是我的国外版海潮视频,国内版的至今没装机,因为好飞,稳定,根本不需要备用第二架。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Q1Mzc1NTA4==.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请我结合主题,层主手里没海潮就别乱教人家楼主,你见过哪架前拉机是上拉角的??这款海潮国外版和国内 ...

都喊你别死搬硬套了
你没见过不代表没有
你没见过不代表我没用过
我要是也贴出来稳得可以脱控的视频那就太俗了
我确实没海潮,所以我上面都已经说了“海潮我不知道”,重点是“试一下也不困难”!
看帖请用脑

网友:
电池要放最前面

楼主:
哎,看你们起飞的姿态都很优美的,为什么我的飞机水里大油门滑跑时尾巴翘的很高,水舵根本不挨水
看来还是要买架海外版的来试飞下
我电机已经做了很明显的下拉了呀
升降舵我目前是水平的,没有做上翘,不知道是不是要上翘哦
下周再飞了
感谢各位给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喊你别死搬硬套了
你没见过不代表没有
你没见过不代表我没用过

那你就俗一次,贴出来更有说服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喊你别死搬硬套了
你没见过不代表没有
你没见过不代表我没用过

我也没有死板硬套啊。
我是没见过前拉机型要上拉角的
既然你有就让广大模友看看眼界,特别是我。
你要是贴出来不是你太俗,是我在逼你贴。
你确实没有海潮,上面你就不要乱说前拉机要有上拉,试一下确实不难,前提是炸了也不是你的。
回帖请动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有死板硬套啊。
我是没见过前拉机型要上拉角的
既然你有就让广大模友看看眼界,特别是我。

行了,实在不想跟这纠缠哥纠缠了
劳烦我逐条跟你解释
如果是前拉机,如果加油低头,那就试着调整拉力线往下也就是螺旋桨上仰,至于上多少,是0度,还是正度还是上翘完全看你飞机其他因素以及试飞情况,所以我说上拉,是你要把它理解成一定要有上拉角,好吧,不是你在抠字眼。
我说的前拉机,但是海潮推力线远高过重心,应该怎么调我也不知道,我想楼主不会因为我说海潮我也不知道而胡乱的去调整,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楼主,更不用担心楼主炸鸡谁负责
玩航模都是自己动手调整,每一个飞机装配情况不同,有不同的调整方法,到网上来做伸手党,得到的都是理论,不自己动手实践,算什么玩航模?你就肯定你的海潮和楼主的海潮装配的就一摸一样吗?
另外,最烦就是这种动不动就代表党代表人民代表广大模友的,人同意了吗?
再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行了,实在不想跟这纠缠哥纠缠了
劳烦我逐条跟你解释
如果是前拉机,如果加油低头,那就试着调整拉力线 ...

看了你的视频!年纪或许有点稍大,就不跟你在这斗嘴完了,免得楼主看得脑梗心脏病突发。

网友C:
其实我觉得你俩在这吵来吵去一点意义都没有,靠猜测是找不到问题所在的,需要楼主给出各视角的细部图。

就这个飞机本身而言,拉力线确实有那么点向上的,既然那么多模友都爽飞的就说明不是设计的问题,还是得具体到楼主的那架飞机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你俩在这吵来吵去一点意义都没有,靠猜测是找不到问题所在的,需要楼主给出各视角的细部图。

...

猫大师说的对,很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你俩在这吵来吵去一点意义都没有,靠猜测是找不到问题所在的,需要楼主给出各视角的细部图。

...

飞机到手,安装好后,和傻猫发的图一样,电机微微上拉的
可是我的怎么就不好飞呢?
重心配重在碳杆位置
推油门,飞机低头严重,必须拉着升降舵才行
高空完全关闭油门,不需要拉升降舵就能平飞
所以我认为不是重心问题
上图也不能看出问题
不折腾了,随他去吧,这个飞机害的我损失了3个电调

网友:
拍个飞行视屏给大家看下,这样更准确的方法出来!!

重心在前缘几MM处?

网友:
拉力线要调整,上拉机型没玩过,背推的机型都是下拉,角度很大,基本穿过飞机重心,比如冲浪者滑翔机

网友:
这个应该是拉力线的问题,调整拉力线!

网友:
半油可以平飞

网友(2014-08-16):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视频!年纪或许有点稍大,就不跟你在这斗嘴完了,免得楼主看得脑梗心脏病突发。

看到这种傻+X的回复,破例骂你。
看来你家里是没年纪大的人,看来你家人都不会脑梗心脏病突发。

本来是不愿意论坛骂人的, 今天就特别照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