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遥控器跟图传放在一起的问题

楼主(2014-06-22):
我是D10控,在网上看到那种按在遥控器上面的那种架子,把图传屏幕放在遥控器上面 就这这种
屏幕用的是那种5.8G14dbi平板天线,飞机上面用的是蘑菇天线,400w。现在出现了问题,就是飞机飞起来后,屏幕上的图像干扰特别明显,各种白色条道来回闪,很明显是干扰。但是2.4g的遥控跟5.8g图传怎么会干扰...而且看好多人都弄了一体控,也没看他们说什么干扰。而且当我用手接触图传接收天线下方露出的铜的时候干扰就立刻消失了。
处于奇怪我把屏幕拿下来,放在一边,再飞的时候干扰就没有了。这是什么问题啊,怎么解决啊,大神们帮着解答下,谢谢了。 这是那天出去飞视频的截图。

楼主:
帮解答下啊

网友A:
接地和屏蔽问题,需要试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把你的图传接收屏蔽线换好的,也不要太长
2.把你的图传发射屏蔽线换好的,也不要太长
3.把你的发射电源 ...

就是屏蔽线都是很不错的啊。图传接收跟屏幕,要是不按在遥控上面,就是放在一边的话,就效果非常好,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和屏蔽问题,需要试着看

怎么接地啊,屏蔽哪一块 啊求讲解

网友A:
飞机上面用的蘑菇天线400w?是400mW吧,手碰接收天线干扰消失,说明图传接收的接地不当,用手碰到后,相当于给图传接地线了,图传接地不当,使控的强信号串入图传地线造成干扰。一旦图传和控拉开距离,由于干扰图传的控信号减弱,所以也就不会干扰图传了

网友C:
我是 FS9 的控   切换了  图传 频道后有好转,图传接受 离开 发射天线 10公分,也就是把你买的 支架 再升高点,白色条纹干扰就小了。   最后我买了 FRSKY 的高平头换掉,一点干扰都没了,降下来 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上面用的蘑菇天线400w?是400mW吧,手碰接收天线干扰消失,说明图传接收的接地不当,用手碰到后,相当 ...

那请问下,怎么能让接收接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 FS9 的控   切换了  图传 频道后有好转,图传接受 离开 发射天线 10公分,也就是把你买的 支架 再升高 ...

啊,你说的那个高频头是给遥控加的?嗨,D10我是懒得拆开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把你的图传接收屏蔽线换好的,也不要太长
2.把你的图传发射屏蔽线换好的,也不要太长
3.把你的发射电源 ...

学习,那么我要是弄1.2G的图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把你的图传接收屏蔽线换好的,也不要太长
2.把你的图传发射屏蔽线换好的,也不要太长
3.把你的发射电源 ...

问一下,他们说接地,怎么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一下,他们说接地,怎么接啊

楼上指的应该是你的天线最外层屏蔽接触不良,可能受力脱焊,用万能表量一下电阻,正常接负极(地)应该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指的应该是你的天线最外层屏蔽接触不良,可能受力脱焊,用万能表量一下电阻,正常接负极(地)应该0欧
...

我刚才测了下,屏蔽层到电源的地线电阻是0.6欧那样,这算正常还是不正常啊?需呀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