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Vtail4 (v尾),请教各位老手

楼主(2014-06-22):
我正准备做Vtail(v尾),请教下:
1、我的控是MWC,已经刷了Vtail 4模式,除此之外,还有需要调整的其他程序吗?
2、V尾四轴(Vtail,不是Atail,如图)桨的转向和排列是不是和X模式类似,也就是说1.3反桨顺时针,2.4正桨逆时针;
3、后桨角度30-45度就行吗,

多谢各位

V tail

V tail

楼主:
各位畅所欲言,自己先顶下

网友A:
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

据说转向更灵活,看过人家飞三轴,但暂时不想做三轴,想做异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

起码~比较好看

网友:
不看机机看房子,一看就知是土豪

网友:
这好像是3d打印的呀

网友:
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
不懂 等结果

网友:
看起来好高档的叽叽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望指点,让我明白觉厉。不知MWC的Vtail4模式能否正常运转,还是设置成Y4或X4也可实现这种异型机架的正常运转

网友:
有图纸吗,来张图纸谢谢,28615353@qq.com

网友B:
用什么飞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飞控啊

MWC有vtail4 模式,用MWC

网友:
这个转向应该很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