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HSP的攀爬,各位建议买什么比例的比较好呀??

楼主(2014-06-22):
HSP的攀爬,各位建议买什么比例的比较好呀??

网友A:
1bi10

网友:
比不上原比例

网友B:
看喜欢大的小的了 感觉越大越好玩

网友C:
当然是越大越好啊,不过越大坏的几率越大,零件也越贵

网友D:
1:8,越大越好玩!

网友E:
现在有1比5的

网友F:
1/10 单电机的 建议不要买1/8或者其他双电机的。。。双电机都是强爬类的。。。1/10的单电机可以比较好改仿真攀爬。。。如果钱充裕的话,可以考虑axial的产品,仿真度和做工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