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电池接头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4-06-22):
里面接触不良,不知道这个接头是什么型号的,求解!

网友:
去网上买一个即可

网友:
1s的接头,搜1s锂电池插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005插头

太谢谢了!

网友:
拆下来能修就修一下,搭邮费太不值了。

网友:
插头掰掰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B:
977插头必须换,不是修复就能解决的,用料不到位,minicp,mcpx 的插头,或者改minit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77插头必须换,不是修复就能解决的,用料不到位,minicp,mcpx 的插头,或者改minit插

哪种插头有防呆设计?这机有反接保护吗

网友:
51005插头。买的时候注意线的粗细。聪少家的插头挺便宜的,线是硅胶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种插头有防呆设计?这机有反接保护吗

市面上的价格贵些的,硅胶线的都比977原厂的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的价格贵些的,硅胶线的都比977原厂的强多了

什么硅胶线的?可以让老板帮你焊好?我找到的插头全部都是裸的,一是是要自己改线?

网友D:
该mini  T 插吧,防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mini  T 插吧,防呆

还得改充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的价格贵些的,硅胶线的都比977原厂的强多了

请问你用的是977的原装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得改充电器

改个转接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用的是977的原装控吗

是的,加高频头暂时没有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