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0 距离不到10米?!

楼主(2014-06-22):
买了大半年的D10,配的六通接收,平时飞的少大概20多个起落都没问题。上礼拜飞冲浪者不到10米失控,今天换了海风(另个一接收)飞没升空就失控了,也是不到10米,离近点又可以控制了。
控和接收都是华科尔原装的,没刷固件。
请问会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需要返厂,找谁呢?

最新情况:2014年6月23日已联系淘宝卖家,同意寄回卖家处再返厂修理,邮费我自理,希望圆满解决!

网友A:
控问题。发射信号强度问题吧,是否控天线断了

网友:
换D12可以到12米查查你的发射部分吧。

网友:
发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问题。发射信号强度问题吧,是否控天线断了

怕是拆了厂家不保修啊?!

网友:
菜单里面有功率调整,功率加大。

网友:
表示关注,和楼主一样没刷固件,用rx601原厂接收   也是用了大半年,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B:
一个是看控里功率是不是小了还有你得看天线是不是断了 天线部分其实就是最前面十几厘米后面有屏蔽网那都不是天线

网友:
D10里面有个调功率的,好象有有四五个档吧,飞真机还是调到最大的好!

网友:
其实。。。偶就是一个过路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看控里功率是不是小了还有你得看天线是不是断了 天线部分其实就是最前面十几厘米后面有屏蔽网那都不 ...

功率已经是最大档了,你说的天线是控的还是接收的,接收的没一点磨损,控的没看到,怕拆了厂家不保修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率已经是最大档了,你说的天线是控的还是接收的,接收的没一点磨损,控的没看到,怕拆了厂家不保修啊。 ...

可能是控里面的天线接头松了了

网友D:
10米也太远了,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米也太远了,返厂吧!

在坛子如何联系华科尔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控里面的天线接头松了了

非常怀疑是这个问题,就是怕万一拆开不是又不能返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怀疑是这个问题,就是怕万一拆开不是又不能返厂了?!

两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怀疑是这个问题,就是怕万一拆开不是又不能返厂了?!

热风吹封条 就很容易撕下来了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万一不是再贴上,千万小心,螺丝刀用塑料头的就没有痕迹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风吹封条 就很容易撕下来了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万一不是再贴上,千万小心,螺丝刀用塑料头的就没有 ...

兄弟的方法很有建设性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热风吹封条 就很容易撕下来了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万一不是再贴上,千万小心,螺丝刀用塑料头的就没有 ...

一看就是经常拆东西的...

二手翻新经常用这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是经常拆东西的...

二手翻新经常用这招

我只是经常鼓捣些东西,呵呵,

网友F: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以前都好好的!
突然间遥控距离只有5-6m了,改变功率没什么变化!
我也准备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以前都好好的!
突然间遥控距离只有5-6m了,改变功率没什么变化!
我也准备 ...

同病相怜啊!

网友:
一般来说是 因为,天线掉了.D10天线插头有扣件一般不会掉,但是如果经常扭动天线有可能将馈线从插头上拧下来,可以检查一下. JRDSX9 mz-14 都出案例出现过这个问题.D12和白色的D10由于设计了分体的天线扭动天线的时候不牵动馈线,所以这种机率变得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