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响测6S不准?大家也遇到过吧?问出来好了。。。大神解答

楼主(2014-06-22):
新买的格式6S 10000,没摔没炸,第二次用。放A6上看所有电芯都是3.89。但是BB响看是3.89 3.89 3.89 3.79 3.91.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电池应该没问题吧。。。求解答0 0

网友A:
我也已经发现,某些些BB的测量是不准的。最多误差0.35V。
目前使用中的正牌AOK表现靠谱。
格式店里的价钱是28一个,有点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已经发现,某些些BB的测量是不准的。最多误差0.35V。
目前使用中的正牌AOK表现靠谱。
格式店里的价钱 ...

已经解决
我擦,我买着坏BB响了,刚才测试了三个,两个报数和A6一样,有一个BB响乱报

网友B:
仿品BB响最好最好也有0.02V以上的绝对误差,电压低了小信号下误差可能还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品BB响最好最好也有0.02V以上的绝对误差,电压低了小信号下误差可能还要大

-0-

网友:
bb响其实测得的电压不会太准确的,头几次使用还好一些。测电压最好用较精确的测试仪!

网友C:
这算什么,我bb响总电压是准的,但是有两片,一片,4.18一片4.31

网友D:
我擦你都用6S电池了,还用BB响来测试电压?太抠门了吧

网友E:
我三个bb响都是,害的我以为B6烂了,买了台A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算什么,我bb响总电压是准的,但是有两片,一片,4.18一片4.31

同感,感觉BB响在那做数学啊,最后肯定吧总电压给加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擦你都用6S电池了,还用BB响来测试电压?太抠门了吧

- -求指点,应该用什么。我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三个bb响都是,害的我以为B6烂了,买了台A6

A6挺好,是该买啊。等于每次维护次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 -求指点,应该用什么。我小白

有几十块钱到一百八十多的测电器,可心测电压,内阻,压差等等. 用大电池好电池一定不要心疼这点钱啦.

网友D:
飞行的时候靠感觉,自己留心,觉得电池差不多了,就下来,下来后测一下电压,做到心中有数,我从开始入模到现在从来没有定过时,全靠感觉,每次电池下来都八九不离十.第二种方式就是定时,在遥控器上认定好时间,这也是大家普遍用的办法,你飞行的时候用BB响,等到你飞机升级了,飞涵道或者螺旋桨声音大的时候,BB响就听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行的时候靠感觉,自己留心,觉得电池差不多了,就下来,下来后测一下电压,做到心中有数,我从开始入模到现在从 ...

我一般是想测悬停时间,然后提前5分钟回来,在近处悬停等BB响,当然OSD也能看看大概的

网友:
呵呵,刚刚冲好的6s都显示4.19的,到bb测都少了零点几,无语了,少的还不一样

网友:
BB响内部是没有晶振的,靠分压电路,不准是正常的,准是奇怪的,尤其受温度影响很大

网友:
我有3个只有1个还可以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难道能把测量误差精确到0.01V,我是不信!能做到误差0.1不错了!

网友F:
我当初也是被bb响误导了,以为格式1w买到假的了~
后来买了两个八块钱的bb响,还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当初也是被bb响误导了,以为格式1w买到假的了~
后来买了两个八块钱的bb响,还挺准!

同感,现在觉得格式真是不错,一分钱一分货。回压也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感,现在觉得格式真是不错,一分钱一分货。回压也小

手上还有达普彩虹1W,续航和回压情况跟格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