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的驰远FBL100

楼主(2014-06-22):
早上飞没问题,下午再飞后面那个舵机一直疯转,用遥控试了下,往上可以,会拉方向舵机不会回来,就一直转,求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蜗杆把滑块整滑丝吧。

网友:
重新接电对频试试~~~

我的偶尔有过,重新插电对频即可解决~~~

楼主:
mei y没用 对了好几次没用,现在不光舵机回不来,连尾马达 也不转了,一推油 飞机自旋...

网友:
重新开控,插电对码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对码有没有对顺畅?

网友:
早前也试过炸机后左舵机疯转 , 打开发现入面丝杆螺母整个炸了出来 !

楼主:
我直接返厂了,飞机太小了,我拆着太费劲了,蛋疼.....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直接返厂了,飞机太小了,我拆着太费劲了,蛋疼.....

飞机回来了,还想问下,为什么飞机轻推油门尾电机会比大浆先转,飞机会左向右自转?油门曲线和对码都调了,控也恢复出厂设置了,问题依旧,求问大神怎么回事?用的控是X-6S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机回来了,还想问下,为什么飞机轻推油门尾电机会比大浆先转,飞机会左向右自转?油门曲线和对码都调了 ...

这是飞机主桨在旋转过程中造成的反扭力,而尾桨就是用来抵消主桨的反扭力。 我只知道的只有这些,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飞机主桨在旋转过程中造成的反扭力,而尾桨就是用来抵消主桨的反扭力。 我只知道的只有这些,嘿嘿~
...

能调了一起同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