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与浆叉螺丝都是用机米螺丝 为什么?

楼主(2014-06-22):
能不能用普通的螺丝固定呢
我在实体店买不到 机米螺丝
网上买 还不够运费钱的
对了 我diy联轴器和浆叉
可以用普通的螺丝固定吗?

网友:
可以用其它的螺丝、但是不平衡震动会很大

网友A:
想像下联轴器外有一個大螺絲頭在外面,隨著運轉時是怎麼樣的風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想像下联轴器外有一個大螺絲頭在外面,隨著運轉時是怎麼樣的風光?

先不說外表有多麼的不好看!有怎樣不平衡!就安全性就有得說啦!真要這樣設定,小心手指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先不說外表有多麼的不好看!有怎樣不平衡!就安全性就有得說啦!真要這樣設定,小心手指啦!

但是!轉速慢的也無所謂!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但是!轉速慢的也無所謂!

又或是在比賽時,真的找不到原本的,用來臨時代替到完成比賽也無可厚非!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又或是在比賽時,真的找不到原本的,用來臨時代替到完成比賽也無可厚非!

這問題不用問的!凡事好好想下就有答案啦!

网友B:
这就不用省了吧,其实去有机米螺丝的店家买配件并要求送几粒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不用省了吧,其实去有机米螺丝的店家买配件并要求送几粒就行了

问题是 我去了好几家螺丝大全的店铺都没有卖机米螺丝的
网上买 几分钱的东西 运费要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問題不用問的!凡事好好想下就有答案啦!

那我把螺丝头给切去可以不
只要不露头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切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把螺丝头给切去可以不
只要不露头是不是就可以了

隨著心意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把螺丝头给切去可以不
只要不露头是不是就可以了

多想想後續的事!

网友C:
切掉头,你打算以后怎么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掉头,你打算以后怎么拆下来?

haha啊哈  把头切下来 然后再割个一字型凹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 我去了好几家螺丝大全的店铺都没有卖机米螺丝的
网上买 几分钱的东西 运费要命呀

要用的东西还是要买的,卖得便宜并不表示它作用不重要,反正自己也没办法做的,你也不想他卖10块钱一粒吧。
如果用你切掉头加槽的办法,很容易害死一只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用的东西还是要买的,卖得便宜并不表示它作用不重要,反正自己也没办法做的,你也不想他卖10块钱一粒吧 ...

呵呵  说的也是
我已经拍下联轴器和浆叉了
都带机米螺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說外表有多麼的不好看!有怎樣不平衡!就安全性就有得說啦!真要這樣設定,小心手指啦!

赞同,真要做也方便锯段螺丝锉槽热处理应该好用。

网友:
该花的钱一定不要舍又得,否则会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