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led模块接电以后红灯一直闪。怎么调?

楼主(2014-06-22):
已排除低压的可能。其他的原因可能是校准失败和其它错误,这个该怎么调?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把飞控连接上软件,如果有错误在软件的右下方会有错误提示及解决方案。您也可以加我们技术支持的QQ:2355887014,协助您解决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有没有校准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