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伙固定翼都用的是什么控?

楼主(2014-06-22):
我有个DEVO 7E不知道能不能玩固定翼,担心遥控距离不够,有了解的模友给个提醒。

网友A:
其实你不必担当遥控的距离,更要关系控的可靠性吧。
一般的1米以内小飞机,远至你看不清飞机的时候都不会失控。
但说到飞大型飞机,多见是F系列,你可留意一下,几乎都标配14通接收机。

网友B:
除非你飞fpv,否则不必担心控的问题

网友C: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大部分国外名牌遥控器都是国内代工。
国产遥控器大部分都不错,出问题只是运气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DEVO7E 用于飞小四轴还是不错的,河马PRS提醒的对,我在飞模拟时发现过油门因为插头松了而坠机。

网友D:
一般能看清就能遥控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