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穷人OSD不会用啊?谁教我下

楼主(2014-06-22):
接线已经会接了  刚买过了是不是要在电脑上调参呢?我接好线出现这种情况 ......哪位好心人能加我QQ教我一下  876313169  问题随便打

网友A:
你按下那个OSD上的按钮就好了,不用谢。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B:
刷机线有没有?把那个界面刷一下,OSD界面到外面GPS收到信号画面就条出来了,OSD上有个按钮,卫星收到后按一下是确认家的位置!很简单的论坛里有详细设置的教程!

网友:
楼上的都是正解,接电脑调一下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按下那个OSD上的按钮就好了,不用谢。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穷人OSD 连接不上电脑怎么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线有没有?把那个界面刷一下,OSD界面到外面GPS收到信号画面就条出来了,OSD上有个按钮,卫星收到后按 ...

穷人OSD 连接不上电脑怎么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穷人OSD 连接不上电脑怎么解呢。

不用连电脑。默认参数飞没问题。要连电脑,去淘宝搜穷人OSD,找到宝贝详情,有些店铺有链接,里面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按下那个OSD上的按钮就好了,不用谢。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呵呵我刚买的在调试,发现这问题。还有我的显示器在晃动时会出现花屏,你们的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下那个OSD上的按钮就好了,不用谢。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为什么我一接摄像头只显示摄像头的内容 图传信息没有显示。一拔掉摄像头 图传信息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一接摄像头只显示摄像头的内容 图传信息没有显示。一拔掉摄像头 图传信息就出来了

你在动机架的时候,显示器会有花屏的现象吗?可能是我的图传信号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一接摄像头只显示摄像头的内容 图传信息没有显示。一拔掉摄像头 图传信息就出来了

把各设备设置成pal制式试一下

楼主:
是的呀  傻逼  找到我了?

楼主:
已经弄好了!

网友D:
屏上显示 NO GPS,GPS相关部位有问题,找不到GPS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上显示 NO GPS,GPS相关部位有问题,找不到GPS就是这样的。

恩 是GPS没接好  现在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