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么多H4出镜,嘿嘿,也来凑热闹,测试一下新天线

楼主(2014-06-22):
之前买的boscam的200mw的图传,接收rc805,水平距离飞个不到五十米就没信号了,高度大概也就几十米,呜呜,怎么这么不给力!!之前谁和我说可以1km的?几十米虽然短了点,不过我一般飞的半径和高度也就100米左右,飞那么高干什么?其实是胆子小,嘿嘿,机器越贵胆子越小...
来吧,先来一下今天的主角,飞鹰天线,发射是三叶草,接收是四叶草,比起原装的棒棒天线,缺点就是不能折叠啦,当然,还是可以掰弯的,没事,粗壮得很,不过,还是喜欢折叠啊,H4也是因为可以折叠才买的嘛!
先总结一下效果吧,两个天线价格挺不错的,本来期待不高,只求比棒棒强就可以了,到手感觉做工扎实,玫瑰金的颜色高端大气上档次,实际使用过程中一开始方向发射和接收没有对好,效果不明显,后来掰弯了两个好兄弟,互相指向了,距离一百多米毫无压力,其实可以飞更高更远啦,不过,对我来说没什么必要,主要还是想搞FPV的,不然只买200mw干啥?而且四轴嘛,电池摆在那里,飞那么远,飞不回来怎么办。我可承受不起丢机的伤害。

上图啦,图片最大只能300KB,压缩的比较多,大家凑合一下吧

内螺内孔

四叶草,象征好运哦

三叶草

室内安装好,测试一下,免得到了飞场有问题,那就哭吧

今日主角登场,原来直指地面,不行,后来掰了一下方向,让接收和发射差不多互相指向,效果杠杠的

接收掰过了噢

还没起飞,先来一张,谁家的小电驴,不是我的哦,我是11路过去的

起飞了,贴了膜的屏幕,反光太严重了

飞机呢?不要被5imx压缩的就成一个点啊!

飞低一点,强势出镜

安全降落了

飞的比较高了,没有弄osd信息,目测100米左右,拍不清楚,单反被岳父拿去玩了,单反备机凑活看吧,奥巴蓝也没把天拍蓝色啊!

飞低了,凑近来一张

不妙,梅雨季节,天气说变就变,速速回来,战略转移,不然就要被洗澡了

最后补两张山狗3视频截图,还行吧,价格摆在那里,不过这个摄像机干扰gps可是杠杠的,海绵+硬板纸+烧烤铝箔给它做了个窝,干扰小多了,不知道大家的廉价摄像机有没有这样,反正我被折腾的心力交瘁了

网友A:
楼主飞机续航多久?可以报一下主要配置么?

网友B:
楼主用的山狗3?问下没有AV输出怎么解决的?还有照片质量怎么样?想入山狗但是看到说干扰严重效果还不如手机,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飞机续航多久?可以报一下主要配置么?

2216 1238桨,h4-680,好多人都会喷我的。。。3s 5400mah,3
6v下来,飞十几分钟吧,硬挂狗,图传,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山狗3?问下没有AV输出怎么解决的?还有照片质量怎么样?想入山狗但是看到说干扰严重效果还不如手 ...

对,山狗3,视频质量还行,对光线要求比较高,空气质量不好的话,例如雾霾严重的时候,效果不好,不过估计记录仪都不会好哪里去,nt96650 ar330效果都差不了多少。干扰gps杠杠的,我是做了屏蔽,不然切gps,dji的飞控会抽风。另装微型摄像头和图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山狗3?问下没有AV输出怎么解决的?还有照片质量怎么样?想入山狗但是看到说干扰严重效果还不如手 ...

低端行车记录仪都会干扰,不知道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不多。手机没什么干扰,我测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端行车记录仪都会干扰,不知道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不多。手机没什么干扰,我测过

手机我也试过啊,一点问题也没有,有次手机还来电话了呢,晃了几下就切姿态飞下来了,到底是买山狗啊还是上狗2,纠结中,楼主有山狗3的无压缩视频吗?能不能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啊。最近纠结山狗问题的模友不少。
楼主加下我QQ行吗,我想看看山狗3照片,视频表现到底怎么样。QQ105663889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我也试过啊,一点问题也没有,有次手机还来电话了呢,晃了几下就切姿态飞下来了,到底是买山狗啊还是 ...

建议mobius,也就是808 2代,带av输出,效果和山狗3、鹰眼差不多,甩山狗1几条街。

网友:
表示和楼主一样的机机,还没拍过,后面上图

网友:
求天线链接!TB上搜的太多了 新手不知道如何选择!多谢楼主了!

网友:
看贴是一种收获,跟贴是一种友谊,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4-08-14):
PZ-2摄像头对GPS的干扰也是刚刚的